电气原理图上每个节点都会标一个数字还是按照奇数排列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5-05-18):
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啊,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网友A:
线号呗,所以二次线安装图纸给的号码进行标记,方便以后维护。 设计院喜欢用这种规律标号,碰到相同电流变成101 103 105 107绝对没有偶数。小公司标号非常乱,千奇百怪。

网友B:
习惯,,为什么光单数我也不知道 ,,看懂图就行了 ,,没琢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在零线的位置标了2这个数字了,还有在这方面标号又没有什么依据或者标准可以遵循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看看设计院图纸就懂得规律了,这个图纸跟我之前见过确实有所差异,图中2不知道是零线还是另外一条相线,要看元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的确是南宁设计院的电机控制原理图

网友C:
是约定成俗吗?

网友D:
能看懂原理图就行了,没必要研究这么细吧。

网友E:
以可执行(耗能)器件为分界线,上(左)侧线路标单(奇)数,下端(右)侧标双(偶)数。
正是这样的标注,往往单(奇)数字比双(偶)数字要多很多。
这是国家标准规定的。

网友F:
这个是线号
接线时上面就会按照这个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这样标的目的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可执行(耗能)器件为分界线,上(左)侧线路标单(奇)数,下端(右)侧标双(偶)数。
正是这样的标注,往往单(奇)数字比双(偶)数字要多很多。
这是国家标准规定的。
在那有规定啊 ,,我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G:
线号,现在好像不一定需按奇数排列。

网友H:
应该是线号标记,方便维护设备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规矩,就像交通规则,规定你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秩序一样。
这个在相关的电气绘图规范中有规定,在一些教材中也有如此的论述。
对于主线路来说,每一节点(段)会用X1、X2、X3;X11、X21、X31;X12、X22、X32........来分别表示某一线段的排列顺序。

网友I:
上面编号是有规定的,每一回路正常情况下只有一个元件上有电压降,以这个元件为分界线,左侧用单数,右侧用双数。编号的目的是可以从一簇线中知道线路的正错走向,便于调试、检修等等。

网友J:
都用奇数,方便设计过程中有需要的可以添加号。

网友K:
还真没有关注过这种线号标注规则,学习了

网友K:
还有,没明白16楼的意思

网友L:
同意15楼的,补充说明,奇偶数在我单位是:从L(也就是火)开始,到继电器或接触器线圈的一端,中间环节都是奇数,从N(也就是零)到接触器的线圈的另一端都是偶数,明白……?

网友M:
我感觉这样做线号比接线图那个线号好维修

网友N:
回复 网友A:
线圈以前都是奇数 线圈以后的线号都是偶数  所以是2

网友O:
有标线号的标准书,要经常用才记得住,电路主要是你看懂电器符号就行,现在很多设备的线标都是看个人习惯标的,只有设计院才会规范化使用

网友P:
回复 网友L:
好详细,懂了哎!!!!

网友Q:
楼主是位细心人,偶也学习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有标线号的标准书,要经常用才记得住,电路主要是你看懂电器符号就行,现在很多设备的线标都是看个人习惯标的,只有设计院才会规范化使用

别迷信 设计院了,设计院出的图只是原理示意图,可借鉴,不可照搬。

1,3,5……,为了有增补,用预留的2,4,6--很容易补上上去;

如果是多个回路在一个柜子路,1,3,5…… 还得改,加回路编号,或增大数字。否则所有回路都是1,3,5 --,够麻烦了;

网友J:
闲置2,4,6,等位置可以添加校对时发现的线号,这样方便。

网友S:
线号都不知道啊

网友T:
明白的人可真多

网友U:
数字前面冠以英文字母表示特定的含义更有利于检修

网友V:
这好像叫线号,入为单号,出为双号

网友W:
火线全部用奇数表示,零线用偶数表示,如果火线奇偶全用,那么6和9就不好区分了。

网友X:
就是线号!

网友Y:
就是线号呗,没事么特殊规定吧!

网友Z:
关键能看懂图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