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您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一下直流母线P-N之间的直流电压,看是否和显示器的一样,如果一样查整流电路,如果测到数值正常,而显示的数值不正常,您该查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厚模块。

网友A:
没看懂表达的意思?

网友B:
楼主是搞定了吗

网友C:
楼主是来分享经验的呀!

楼主:
稿定了,是一台ABB.ACS800-04-0060-7+P901的变频器,故障现象是上电报3210,实测P.N间直流电压1010V,显示器显示1240V。更换直流电压检测电路厚模后变频器不在报3210,代上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楼主要是有实物图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