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基于PLC4自由度机械手控制系统(要求实现
机械手的动作流程
上升 → 伸出 → 夹紧 → 缩回 →手腕正转90°→ 手臂正摆180°→ 手腕反转90°→ 下降 → 第二次伸出→ 松开→二次缩回→手臂反摆180°→ 延时
1)伸缩行程:500mm
2)伸缩速度:250mm/s
3)升降行程:300mm
4)升降速度:200mm/s
5)回转范围:0~180°
6)回转速度:180°/s
   手腕运动参数:
  1)回转范围:0~180°
  2)回转速度:180°/s

用了三菱PLC FX2N-80MR+4个1PG定位模块 + 4个伺服电机+4个伺服驱动器。这样用行不行哦。会不会太复杂了。好像价格有点高。
不知道怎么改进了。图都画出来了。感觉要改动好大了。求大神帮忙改下,看下错误

网友A:
不太懂,看看大神们是怎么个看法

网友B:
用一个3G或3U加一个1pg就好啦

网友C:
欧姆龙 CP1H一个搞定

网友D:
毕业设计就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吗?直接使用三菱的Q系列模块机如何?反正老师又不会去花费巨额资金购买真实的硬件去测试对吧。

网友E:
4轴,用CP1H、基恩士KV-40、信捷运动控制PLC等均可以直接控制4轴

网友F:
多多努力吧

网友G:
工作流程简单,可以用带4轴脉冲输出的PLC或者走总线通讯

网友H:
松下的FP-XH最多可以带6轴,也可以考虑一下
引用 网友E:
4轴,用CP1H、基恩士KV-40、信捷运动控制PLC等均可以直接控制4轴

网友E:
三菱PLC FX2N-80MR+4个1PG定位模块 + 4个伺服电机+4个伺服驱动器,问题三菱FX2N-  CPU,可以带4个1PG定位模块吗??
楼主不要想当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