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先说说自己的,我们设备比较简单,基本等于控制一个电机的起停。
第一页我一般设置 登陆界面
第二页 设置操作界面,无非是一些开始停止复位什么的
第三页 会有参数设置,转速呀,下料阀开关时间等。
第四页 报警(每次报警都做的感觉不太好)
第五页 系统设置  什么中英转化什么的。

交流下大家的报警页面怎么做的,做弹窗~??????

网友A:
人机操作界面?现在触摸屏登录后不都是可以按钮直接到达某个页面,还要在分2、3、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助理解吗。。肯定能跳转的呀~!

网友B:
我通常都是欢迎界面,然后窗口的左侧或者底部有选项。浏览的可以不用登录,设置的需要登录。

网友C:
我没做过触摸屏,但我们公司设备的触摸屏报警信息都是在下方滚动出现,然后还有一个报警历史的页面。

网友D:
第一页有当前报警显示,无报警的可报运行状态,最后一页报警历史记录,在第一页通过按钮进入。

网友E:
报警窗口自动弹出,只要设置报警事件就可以了呀

网友F:
回复的坛友最好可以按照牌子型号来回复:
因为好多不同牌子型号的触摸屏功能上有差异。。。
比如:西门子SMART700IE。。。快速菜单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弹窗是有报警事件,复位后有的报警不能消除,怎么显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滚动条显示报警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