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该怎样自动找对初始位

楼主(2015-05-18):
在做一台自动下料设备,使用机器人将产品插入一个篮子里,篮子是焊接的,不是很标准,里面分成一格格的,每格插入一个产品,每行5格,共200行,由于篮子与篮子的第一行位置有差别,造成使用对点位的篮子可以插入产品,但换一个篮子后,位置就不对,该怎样解决这个问提,敬请各位大神指点,但不考虑使用CCD,因为预算不够。

网友A:
激光传感器安装在机器人上,机器人通过激光传感器定位篮子。
现在的CCD,便宜的1万也足够了。

网友B(2015-06-27):
问题我看懂了,你把篮子和机器手的图片发一下,我想个具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