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驱动器说明是按共阳或共阴的接法,但控制器输出的是4条线:脉冲+ 脉冲- 方向+ 方向-
应该如何接线?有懂的望指教,谢谢!

网友A:
 写的很清楚为何不会安?

网友B:
DC+5V接nCP+       PUL-接nCP-     DC+5V接nDIR+    DIR-接nDIR-              DC+24V接DC24V  控制器输入报警信号接nALM     ENA-接nEN       外接串联合适的电阻

我感觉这样接你试一试。

网友C:
图上不是很清楚嘛,驱动器的正极经电阻接控制器的vcc,电阻根据电压选取,负极接控制。

网友D:
驱动接口定义上不是画的很明白了

网友E:
数控系统出来的四条线直接接到驱动器PUL和DIR上面,正接正,负接负。ENA接0V和5V,OUT应该是报警信号。这样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你的说法连接,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连接,正常运行,谢谢
查查系统使能是低电平输出还是高电平,我的接法能动起来,但是使能信号是直接给的,不受系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使能的功能好像是脱机用的,所以我没接,只接了方向和脉冲4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