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8):
咨询下筒子们,我不在工作现场,情况是这样,PLC电柜,外部没有UPS,电源是输入220V,输出24V。电源也是AB的。现在设备在调试中,听说AB电源坏了,然后业主自己换了类似的电源替换了。现在AB的PLC程序读出老是报警说一段程序没读出来。。。PLC重启了好几次都不行。。所以想问下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受到强电损毁电源和PLC也受到影响? 是不是程序要重新灌入?

刚才消息说,PLC上的输入输出点的指示灯都不亮了,而且有股焦糊味道。不知道报警灯之类的灯还亮否,,会不会PLC内部电源模块也被烧了?

网友A:
还是到现场看一下吧;

网友B:
输入输出点的指示灯都不亮了,而且有股焦糊味道。这肯定要到现场看下了,可能PLC的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C:
还是去现场看下吧  或者叫附近懂行的看下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才上来看看,大概情况如下,前面220转24伏的AB变电源已经烧掉了,而PLC模块也已经烧掉了。现在已经更换了。PLC模块也再更换中,下一步就是把程序dang进去之后,再看情况了。。个人估计,是现场PLC柜子里有线头松动导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