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真空发生器

楼主(2015-05-18):
想用真空吸盘吸取PCB。
想问一下大家,当真空吸盘吸取PCB后,PLC需要继续输出Y来控制真空发生器继续产生真空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气路怎么设计了,如果有其它元件能保持内外压差应该就不用一直给真空发生器供气了。

网友B:
我们这里刚做了收放板机,应该跟你的差不多,这里真空控制需要一直输出Y,破真空的时候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C:
真空发生器是射吸式真空发生器,维持真空就需要射出空气!!!
所以需要连续导通电磁阀出气才行

网友D:
肯定要一直开

网友E:
当然要开,不然怎么保持吸力

网友C:
真空发生器的原理就是利用射流产生的虹吸效应产生的低真空度真空,从原理分析即可

网友F:
真空发生器需要设定值的,有取值的信号反馈,吸住板件达到设定压力就不会吸了里面应该真空了。吸盘打开控制阀片打开就是。

网友G:
必须要持续保证真空
不然会出现脱落的!

网友H:
如果在气路上有止回阀的话,一般是不需真空发生器一直抽真空的
专业代理schmalz及各种进口自动化配件,气动配件, 订货周期短,价格优惠,欢迎新老客户咨询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