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怎么测试,不明白求助,接线方法

楼主(2015-05-18):
固态继电器怎么测试,不明白求助,接线方法

网友A:
面板上不是画得很清楚吗?

楼主:
师傅们不明白求解释啊

网友B:
加电压就导通呀

楼主:
怎么加电压,有图纸吗

网友C:
3、4写的是input,加电压或信号,控制1、2导通

网友D:
就是,寫的很清楚啊,直流控制交流

网友E:
导通电压范围直流3-32V,输出范围24-380V交流,输出有常开标识的。输入有正负标识,如要测量输出常开要带点负载在测

网友F:
加电源测输出,我就是怎么修理的。

网友G:
电压加导通。

网友H:
输出端接个负载,灯泡,电阻丝试试。

网友I:
十一接DC24v,剩下两个端子相当于一个普通开关一样。

网友J:
3号接24v,4号接0v,拿万用表测量1,2号角是否导通

网友K:
这么清楚的图,,还求图,我服了你了

网友L:
固态继电器的直流控制端同规定的直流电压,交流侧悬空,并用万用表测量交流侧两端,应该呈低阻就是对的。

网友M:
输入(3-4端子)3-24v直流,然后测量输出(1-2端子)电阻值应该是导通状态。

网友N:
负载端接直流可以吗?

网友O:
我用的负载端都是加交流 的

网友P:
通电试一下,最好带负载试。

网友Q:
新手容易判断错误的是要先测负载没有开路的情况下,没有控制信号时,输出侧不能有输出电压。

网友R:
固态SSR是不是比普通几点器贵好多呀~

网友S: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一般是大功率开关管,没办法用测量电阻的办法判断,可用钳形表测量电流来判断。

网友T:
3 4脚加直流3-32V  1 2脚导通

网友U(2015-08-11):
 这么清楚的图。好好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