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三个元件型号

楼主(2015-05-19):
接手别人维修过西门子MM430/7.5KW变频器电源板,缺失D208;D209 一个三脚贴片元件,本人第一次维修这种电源板不知道这三个元件型号,谁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偶也不知道,楼下的支持一下哦!

网友B:
图片怎么看不清,把位号说一下呗。

网友C:
你画了红圈的2个二极管是1N5388B,200V稳压管,去淘宝找吧。

楼主:
谢谢!在电解电容C223旁边的三脚贴片元件是什么型号(画小圆圈中的)

楼主:
图片在网上找的,看不清。

网友D:
两个二极管的浪涌吸收的,应该不只200V,忘了是什么型号了,两个是串联的,建议你找耐压大一点的代替,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可以替换
旁边的三极管其实是两个二极管串联,丝印A7,型号BAV99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只记的MM440-3KW尖峰吸收有2个5388稳压管,但是不能确定你画的就是这2个。为了不产生误导特此申明。
建议你去买一份原理图,只不过2~30块钱,比在这里问有用得多。
能用合理的钱解决问题的,没必要央求别人。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