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之前一直在用的,重装下,就这样子了

网友A:
没有用欧姆龙专用卸载软件卸载就会这样,本人曾经遇到过最后只能重新安装windows系统才安装正常。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吧,欧姆龙安装包里面有个专门的卸载软件,用那个卸载一下再安装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CX-One 专用卸载软件 Ver201204用这软件了,可还是不行呀,怎么办?急,不想重装系统,软件太多,太多的麻烦!

网友C:
买个新电脑也不是很贵,别纠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