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设备接通电源后,喷气嘴喷气1s后停止,在喷气的同时超声波压下,然后抬起,共用1.2s。1.2s后转盘动作,碰到光电开关后停止,喷气嘴与超声波又开始动作,一直持续下去。这样的电路图该怎么画啊,不能应用PLC,所以新手的我遇到了困难,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用plc 不好做啊。现在都是plc做的。你里面有启动,停止,启动后 喷气  焊接,然后电机转动一个角度,然后喷漆超声工作,。里面有启动 停止 光电, 喷气 电机和 焊接。要是继电器做的话得好几个继电器,还有时间继电器。不过不嫌麻烦也行。锻炼水平了。

网友B:
哈哈 过去说PLC怎么用,问其会不会继电器控制电路,会OK
现在,PLC没问题,继电器啥玩意儿?

楼主:
用PLC的话就简单了    但是现在就有这样一个设备偏偏没用PLC,只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完成操作的

网友C:
这个用继电器做做也不难的。要知道,原理都是从继电器控制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了。是否可以用接近开关的动作信号作为下一个循环的开始信号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那个重复就是的啊。最后一步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大师你收徒弟吗?对你甘拜下风啊!

楼主:
学习了    谢谢大师啊

网友A:
有点问题可能是超声波吧,超声波一般是给一个启动信号,自动下降,焊接 保压 上升。自动完成一套动作的。

楼主:
超声波动作之前   光电开关肯定是通的

楼主:
各位大师,这是我根据两位大师的图所改过的,总感觉还有一些方面没有考虑到,请各位大师指教

注:超声波一通电,压下会自动抬起

楼主:
这是小弟刚刚重新修改完的,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G:
用一S48-48的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简单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