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捷XDM系列PLSR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5-05-19):
(无正文)

楼主:
刚刚使用这个型号的plc现在看到手册上的说明有点看不懂,我现在想写一个指令就是希望通过寄存器D来控制PLSR指令中的脉冲数值,求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
该指令你的脉冲频率这个设定区段的起始地址如果为D100,那么D110、D111(是一个32位数据)就是频率设定,D112、D113(是一个32位数据)就是脉冲数目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指令你的脉冲频率这个设定区段的起始地址如果为D100,那么D110、D111(是一个32位数据)就是频率设定,D112、D113(是一个32位数据)就是脉冲数目设定,
其实说明书已经说得很详细了,2楼又给出了详细的解释,就是这两个参数,应该不难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