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液压上一个绿线的作用

楼主(2015-05-19):
公司机床用的是西门子840D SL数控系统,从电气柜中到液压系统有一根绿色的线,不知道什么作用?请大家看看

网友A:
看不出来,有可能是通许作用之类,另外那个东西应该是调节工作压力的

网友B:
你还要把油压图贴上来才好分析。

网友C:
这样问没法回答,最好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D:
这是个多位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外的纯进口货,资料不全,哎,液压图上也没有显示

网友E:
看着像是通讯线!

网友C:
第一张图左边的好像是压力继电器和减压阀。

网友F:
拨打西门子工业技术支持热线:400-810-4288

网友G:
从电气图上可以分析出来  ,应该是个手动的调压阀,帽子打开里面应该有根撞针吧,,这个是液压组合阀

网友G:
没见过你这么复杂的阀

网友H:
没有图纸资料就顺藤摸瓜看看

网友I:
看着像是个调压的阀。

网友J:
把绿线拆开分析不就知道啦

网友K:
看看这根线接到什么地方?

网友L:
有一些进口设备绿线就是保护接地线,绿色表示安全。

网友M:
看接什么地方,拆开看看!

网友N:
在网上搜了下,美国PARKER派克-多用途放大器,电子插头式放大器VS110用于对比例压力阀、换向阀和流量阀进行控制。
插头式放大器直接地插装在比例电磁铁上并用螺丝拧紧。
在输出端放大器给出一个直流信号至所控制的比例电磁铁。该电流与放大器输入端的指令信号成比例。与比例阀相连,借此可以对压力或流量进行连续地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N:
能发一下解析的连接吗?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