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20150520)

楼主(2015-05-19):
3个3kw的电阻加热管加热,能不能把三相接法改成单项的接法,这样用单项固态就便宜了很多。

网友A:
三个加热管串联接在220V上能正常发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三个3kw改成一个9kw可以吗

网友B:
三相用电要平衡,改成单相就很难平衡了,而且这样单相电流会很大。

网友C:
注意加热管电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这样改不好吧。最好三相加热管改成单相三个加热管。这样你的成本应该还是会下来的吧。总功率不能小。

网友E:
你这加热管本身就是220V的,可以改单相,加个零线。

网友F:
楼主打算把原设备的380星接改220供电?
原来需要一个固态即可,改了之后就需要三个固态了,成本算过了吗?

网友G:
可以改,但你的图不行。

网友H:
加热效率大概变成原来的九分之一,lz觉得这没问题就改吧,呵呵

网友I:
真心没看懂7楼的算法

380怎么就是除以3而不是除以根号3?

楼主就照6楼的改就没问题

网友J:
加热管是星形接法,可以用3个单相的

网友K:
 我来三八两句,这个题目很有代表性。如果确实搞懂了,做个灯泡电工绝对是够格的。首先正如六楼所说,你这个发热管本来就是220V的,图上画了是三相星型接法。每组发热管承受电压是220V。再来计算下按你所接的电路,你是三个发热管串联。按计算公式R0=R1+R2+R3。总电路电阻增加3倍。如果正确改装呢,那就必须三个发热管并联再接220V;计算公式1/R=1/R1+1/R2+1/R3,大约为单个发热管的三分之一;所以9楼说加热效率是原来的九分之一。为什么要在这里叽叽歪歪的算电阻。因为要算的功率是电压X电流。要算电流就必需算电阻。电压是一定的。所以简单的欧姆定律都搞不清的人是不太适合做电工的。接下来分析你的电路图,类似的控制方式要么是温控器,要么是其他,比如PLC,变频器等等上位元器件控制固态继电器。如果保持功率不变改装成单相。那你总电流就增大了3倍。导线就要比原来的要求大得多。搞不好就冒烟了。当然你可以用三个单相固态继电器并联控制。前提是上位元器件输出的控制信号足够大。成本省不了多少。当然楼下的心情好,还可以继续分析两种接法,假如三根发热管任意断了一根,两根会出现什么状况。不同的接法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打字累啊,楼下继续。

网友L:
回复 网友F:
前几天新来的混江湖的,一起干活,修一个热水器,烧了很多东西,换发热管时380的,给改成星形接法,我准备说没说。最后通电没反应,愣半天有把他改成三角形了!多说一句就直接很脏的话骂开了。说我废话多。看到女孩就对人家的吹口哨,给没见过女的一样!!!

网友M:
可以改啊 ,,你加热管本来就是220V的,,如果改单相220V你还是要用这个固态继电器,并且还要多加一根N线,并且还要粗,划不来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原线路是380V星型接线方法,那么我们进行低级的计算一下:
原线路:380/3=126V,如果改成220V,220/3=73V。
可见,负载功率在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之下,更改接线方案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原来一根电热管分配到的电压是126V,改了之后只能分配到73V。
我们预想一下:原来加热100度需要30分钟,估计改了之后加热100度需要60分钟。楼主觉得哪个方案合算呢?
 我很笨,,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  220除3是什么、??
   380除3是什么啊  ,
     望指教  ,,单相220就是220,他又不串联

网友F:
回复 网友M:
3就是3个发热管。

网友F:
楼主的图片里面红色的圆圈不是三个发热丝串联是什么?只不过我将380星接理解错了,也当作是串联了。

网友N:
我认为三相改单相的加热电阻,一点问题都没。只不过,三相的加热器电压高了,电流可以小,而单相相反。这没什么悬念耶。

固态继电器单相的用于三相中,也没问题呀,就是单相电压选380V等级的即可,三个单相的固态继电器,串联原边(直流侧控制端)即可。三个交流侧分别控制三相电路。

网友O:
所有线路都不用大改,直接在每相中串入单相固继,三只固继控制端并联或者同步触发。一相断开时压降190v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把三个3kw改成一个9kw可以吗
改单相没问题,但是没什么必要啊。就为了用单相的继电器?还得把线加粗,而且三相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