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5-05-19):
趋势曲线中红色曲线,怎么通过编写脚本程序,以函数赋值的方法实现,帮忙写个具体代码例子。自定义一个函数,其值随时间变化,越到后面越稳定(即单位时间里的变化量越小)。
如何实现按下1号配方,干燥1区温度显示85deg,再按一次1号配方,温度显示为0.此外按下2号配方,干燥1区温度显示为80deg,再按一次2号配方,温度显示为0.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找自控书籍看传递函数的公式,找个接近你需要的函数。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使用变量取反来做,当变量为1的是就是80度,变量为0的时候就是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说清楚,第一个问题是用脚本编个类似的曲线,我是想看看代码怎么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说清楚,第一个问题是用脚本编个类似的曲线,我是想看看代码怎么编。
就是y=kx+b这类的函数,x是自变量,你可以赋值,y就是你的曲线。但具体怎么得出y需要你自己找这样的函数。

楼主:
假如是y=12+sin(0.57+1/(1+x)),该怎么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是,有配方1、2两个方案,得用脚本编吧?
按1号配方按键,T为85;按2号配方按键,T为80;这个是怎么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函数假如是y=12+sin(0.57+1/(1+x)),该怎么编?

网友A:
我能说你该好好看看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二自己解决了,书上有的话我自己找做完了,哪还用问你、、、、

网友B:
跟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