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各位,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分切机上的2个收卷的张力变频器,其中一个正常,另外一个低速运行时,设定的张力越大,电机就会出现停顿的情况。然后高速运行时,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一切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变频器的型号MD330

网友A:
汇川的变频器?那为什么不直接问厂家的技术热线呢?这样来得更快。低速时张力控制不稳定,与变频器的控制模型有关。

网友B:
控制张力 我觉得磁粉离合器不错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D(2015-09-01):
收卷低速,高张力可能电机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