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这个机床的故障就是X轴不定时,出现左右窜动,数控系统,伺服驱动,丝杠连接器,外围线路,统统查了。当然之前也对伺服电机检查了,每样单独试机都无任何问题。我头大了,但是之前我也怀疑编码器问题,但不能肯定,还是觉得,是否是干扰造成的。但是这样也找不出干扰源,只好换编码器,换了又怕还是原来的样子,大家说说,问题会在哪里。

网友A:
查故障本来就是一步步的来,特别是多个故障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等于没有说

网友B:
我碰到过,空载时正常,负载时报编码器故障。更换后正常。

网友C:
是已经使用过的设备还好新设备?刚性,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

网友D:
你编码器是多圈的么,我遇过编码器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周期性的出现信号出问题的,在其他位置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对我很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很有意义的回答

网友E:
换了再说啊

网友F:
这种情况来看刚性有可能调高了,摸摸电机发烫不,发烫就刚性高了,不发烫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G:
用了N年设备?
是不是编码器安装有松动,导致运转时信号不好,尤其是联轴器,程序编的好的会提示可能的故障。
先检查编码好坏。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过几天编码器回来,换后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