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9):
两台服务器,WINCC想要做SQL和WINCC都做冗余,一用一备,2台客户端读取主服务器,有问题切换到另一台服务器,wincc自带的sql可以吗?
哪里有这样的案例或者教程?谢谢!
PS:windows server 2008+wincc7.0

网友A:
需要手工切换,切换的方法是改备服的计算机名称和IP地址为主服的地址。
还有主备的数据库要每天同步一次,需要在SQL设置作业自动执行。
楼主需要自己摸索,我也没有过应用案例。

网友B:
这样的功能wincc应该能实现,但是具体冗余的没做过。看wincc介绍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做冗余了,不过有了新问题:

wincc做web发布,那么数据源是?比如趋势之类的数据,是读取C/S架构的数据服务器?还是怎么弄?
PS:目前已经有了C/S架构,C/S是1个服务器,2个客户端。
而B/S呢,是要作为C/S的客户机,数据源来源于C/S的服务器吗,可是C/S的客户端是没有组态的,组态都在服务器,怎么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做冗余了,不过有了新问题:
wincc做web发布,那么数据源是?比如趋势之类的数据,是读取C/S架构的数据服务器?还是怎么弄?
PS:目前已经有了C/S架构,C/S是1个服务器,2个客户端。
而B/S呢,是要作为C/S的客户机,数据源来源于C/S的服务器吗,可是C/S的客户端是没有组态的,组态都在服务器,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