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4个元件器的型号

楼主(2015-05-19):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交流异步主轴伺服单元DAP30-055,电源板炸得这几个元件器看不清楚,有哪位大师可以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上去是开关电源部分

楼主:
是的,是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B:
2844之类的?

网友C:
看不清楚,芯片好像是284X,应该洗洗可以看到,其他零件看接什么脚,大概可以猜出,R9接6脚,这个阻值可以替换试出来,R87‘C98起振的?起振的电容电阻很少炸的,如果是起振的看不出那估计楼主就悲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看出来了,那几个小元件无法看出来呀

网友D:
好像是广数的产品,电话广数售后,请他们帮看一下。要是DA98系列的伺服驱动器,我倒可帮你看一下。不过如果芯片确定了的话,这几个元件的确定应该不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看出来了,那几个小元件无法看出来呀
所以说猜啊,如果芯片知道了,根据每个电阻接哪里判断什么功能大概可以推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是2813D-?

网友C:
回复 楼主:
UCC2813D,脚位和284X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