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劳各位师傅科普一下这梯形图右边的图表是什么

楼主(2015-05-19):
如题,这右边的图标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比如t80?知道的师傅请举例讲解,十分感谢。。
现在已知 A/S表示常开, B/D表示常闭。后面对应的数值表示在那一步用到过。
请继续补充。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请看5楼大师介绍。

网友A:
右边的没什么实际意义,明白左边梯形图含义就可以了,看你的截图,应该是拍的某个资料上面的吧,实际梯形图不会有右边的效果的,只看书,不实践误导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梯形图我到时懂,就右边不知道是咋回事。既然印上去了,肯定是有用处的。。

网友B:
T22的常开点在12行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能讲具体点吗。比如M30 下面的A/S是什么意思。 B/D又是是意思?竖着的断线和横着的长线又表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能讲具体点吗。比如M30 下面的A/S是什么意思。 B/D又是是意思?竖着的断线和横着的长线又表示什么呢?
A:常开触点 B:常闭触点 S:源 D:目的地
后面的数值代表程序段编号,也就是你母线左侧的编号,方便程序查找而已。
横线与竖线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用于分割。

网友D:
标识在哪个地方用到这些元件而已,有些电气控制原理图里面也标有某个继电器的触点在电路的哪个部分使用到。是为了方便读图

网友E:
标注这一行的元件在其它的位置也有

网友F:
方便识读,还有就是分配的地址号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你好感觉好熟悉,请问师傅在那高就?求认识,求交往!

网友H:
你自己都说了,,,就是程序的行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