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5-05-19):
程序功能:plc作为从站,接收数据,并把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主程序:
init:
sendFinish:
recvFinish:
结果是plc收到数据并发回,但是发回的数据和收到的有时候不一样,下面是测试截图

楼主:
现在调试通了,在接收完成中断里加个10ms的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发送,就没问题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调试通了,在接收完成中断里加个10ms的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发送,就没问题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定时发送!!!没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