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缺相检测电路

楼主(2015-05-19):
这是台达变频器VFD075V43A的缺相检测电路图,这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画的,不规范勿喷!请哪位大侠分析一下检测原理。先谢了!

网友A:
光耦上分到三相电压导通,光耦次级饱和导致三极管截止输出高电平,但是由于输入是交流的,会在两相电压交汇的地方,输出高电平,通过后面的电容滤波,保证在一定时间的高电平,如果缺相就输出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kazefsh大侠的讲解,有点明白啦!追问一下,如果C120或C90电容出问题,会怎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几个主要是用来滤波的,只要不是短路基本没有太大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变频器偶尔会报“PHL”警,意为“输入缺相”。做了一下试验,光耦输出开路,三极管导通,b点电压0v,运行即报警“PHL”;光耦输出脚短接,三极管截止,b点电压4.97v,运行正常。如果排除输入缺相可能的话,这个电路哪里会造成偶尔报“PHL”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光耦的CTR电流传输比变小会导致三极管不能完全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讲解,我仔细的查查,再请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电容容量变小的话,应该是会影响输出的,而且你是偶尔的话,和电容的关系比较大

楼主:
光耦输出侧的一只24K电阻,实测10K多点,另一只24K电阻实测23.5K,焊下来测量阻值正常。再焊上去测量都正常了:23.5K 可能是电路板上的油污和金属粉尘的缘故吧!实际验证了一下,当24K电阻的阻值降到5K以下时,b点电压降到0.3v以下,运行变频器频发“PHL”报警。另外这个PC814光耦原来是双向光耦,看来主要是用于交流信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阻变小就会影响输出电压,类似三极管的共射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B:
此图画的比较精准,只是有一点不完整,后级电路没有VCC来源。a,b两点的电压来源没有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夸奖!这可是我画的第一张电路图呢!呵呵!还要多向各位高手学习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台达变频器VFD075V43A的缺相检测电路图,这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画的,不规范勿喷!请哪位大侠分析一下检测原理。先谢了!
 你真是个细致的人,,手工画这么好,,差点看成是电脑画的了  ,,,向你学习啊

网友D:
楼主画得相当漂亮啊。

网友E:
顶了。顶了。漂亮的很。

网友F:
有心人!一定会成为维修高手的!顶起!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过奖、过奖!这是副业,感兴趣而已吧!自己有几台小机床,维修测试变频、伺服比较方便。以前主要从事教学培训工作,现在主要做数控机床现场维修的。坛里都是高手,在这里学了不少东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毛工鼓励!

网友G(2015-10-30):
看来楼主画图很有基本功,赞一个!

网友H:
图画的真漂亮!!!
顶了!!!!

网友I:
图画的很好,大概明白了!

网友J:
这图画的确实好。。。顶你。。

网友K(2015-12-04):
这个图如果S相缺相会报警吗?

网友L:
在三相220伏的安川伺服维修中,为了不报缺相。我看人家修理的用过,二相电接r.s,再把s t 短接就不会报了。就可以接电机试机运行了。如果在楼主的图中按此方法用二相380伏电压接r.s,再把s t 短接不知道会不会报警呢?

网友M:
检测3相波头,常用电路啊!

网友N:
前几天修了个同样故障的,s相有2个51K电阻开路,外观很好,批质量问题,另外6个51K的均有不同程度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