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一、题目
压缩机性能测试系统改造设计
二、概述
某校实验中心有一套压缩机性能测试系统,使用时间超过10年,系统较为陈旧,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实验要求,需要进行改造。主要情况如下:活塞式压缩机1台,额定排气压力0.8MPa,流量1.5m3/min,380V三相交流电源,使用一台西门子M430变频器控制。测量气缸压力、排气压力、储气罐压力、排气温度(PT100)的传感器均为就地显示仪表,变频器控制方式为人工就地手动控制。
三、改造要求
(1)主要检测参数除了就地显示外,还要实现远程采集。
(2)控制压缩机转速的变频器实现远程控制。
(3)提出改造方案,包括传感器选型,控制设备选型。
(4)编写数据采集、控制的PLC程序。
四、作业要求
(1)、设计内容包括:系统方案、设备选型、PLC程序设计;
(2)、系统方案、选型结果、I/O点表、程序等设计成果以图、表等形式汇总;
(3)、附录必要的参考文献(书籍、手册、文章等);

网友A:
不是毕业设计就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其实论坛上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有好的一面,至少能拿来做话题讨论一下。
PLC如何实现控制就不讨论了,喜欢扣字眼中的远程控制,要多远?上千公里远?或者在国外远程得没?
瞎掰一下远程方案:
PLC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的方案进行传输数据,使用企业级路由器和电信ADSL宽带上网方法组建VPN隧道进行远程控制,需要宽带运营商提供公网的固定IP地址进行接入,或者动态的公网IP地址也得。至于远程控制的另一端PC端,也需要使用企业级路由器,接入公网IP和设置VPN隧道与被控制端对应。

网友A:
哦,对了,使用了路由器和VPN隧道,就可以通过设置静态路由表的方式,来使完全不一样的网段互相通讯。
比如192.168.0.1,可以直接和193.169.1.2互相通讯,就像同一个办公室的不同的电脑互相读取共享文件一样,不管你距离N万公里远。

网友B:
PLC,,触摸屏,光纤通信,,什么贵用什么  ,,就是高科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