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累

楼主(2015-05-20):
今天晚上加班啊 ,,一个3KW电机,变频器报堵转了 ,用的ABB变频器,用手盘车很活,一开到10HZ上不去了,电流超了,看到转子轴有点变色了,把电机拆了,打开看,轴承烧死了,量绝缘,阻值都都很好,,SEW的电机啊,换了轴承装上去,一开效果一样 ,,郁闷了,,回家睡觉啊 ,明天再干吧  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啊  对地200M欧,,线圈2欧(三相都一样 )

网友A:
线圈高温环境瞎,对外壳的阻值是下降的,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高温环境瞎,对外壳的阻值是下降的,能用就好。
是用不了了啊

网友B:
絕緣是否是電機一停就量的?

网友C:
可以考虑一下变频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断开星接,用兆欧表测相间绝缘,

网友E:
是不是砸间短路

网友F:
马达直接上工频试试。

网友G:
看看控制参数

网友H:
sew碰到很多**货,有几台卡簧掉电机膛里面,线圈短路烧了,还烧了一台变频器

网友I:
电机相线不好了

楼主:
今天又检查一遍啊  ,,相间短路了 ,,

楼主:
电机里面全黑了 ,黑的发亮,就像上的黑漆一样,昨天还以为是黑漆呢,,今天找到一个新的打开看了下,,不是黑的,,,,

 为什么里面全黑了啊 ,,并且颜色很一致,也没黑灰,也没扫唐,,就是轴承烧死了,在负载上用手盘不费力 ,,电机拆下来后,就转不动了,电机开起来声音也不大(可能速度低的原因),,这个电机都坏了三个轴承了,,什么原因啊,,大家帮我分析下啊,,电机带减速机是立式安装的,下面就带了一个转盘,负载也不大,,运行电流也就2.7A,,,,平时电机也不烫手,声音也很好

网友J:
过载引起发热,整个电机漆包线都烧黑了,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电机轴承损坏(卡死)造成的过载。

网友K:
回复 楼主:
其他原因导致三相不平衡会使得磁场偏心,使得主轴受力不均,产生振动,轴承易损。这也是一种可能,不在现场,乱猜啦!

网友L:
3KW线圈线圈2欧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M:
变频器没有保护吗??
这个牌子的电机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3KW线圈线圈2欧是不是有点小了。
不小啊  ,,新的也就1.9欧

楼主:
回复 网友M:
电机贵的很啊 ,,边翩强有保护啊 ,,过载8A,,额定电流6.7A  关键是平时电流,温度都不高啊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