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变频器EED故障

楼主(2015-05-20):
论坛各位师傅们,一台正弦1.5KW变频器显示eed故障,说明书解释是存储器错误。上电显示正常,运行显示0.00HZ,只要按下加减键,给点频率就显示eed故障。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被限时了吧,换存储器或者是找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限时了吧,换存储器或者是找密码
从另一台2.2KW的变频器拆下来个存储器,换上就好了。不知道买个新的存储器之后换上,功率还是不是原来的功率?

网友B:
要写程序的

网友C:
楼主在哪里接修的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了?你能搞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空白的没用的,得买个读写器,把好的程序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