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合并问题

楼主(2015-05-20):
2根4平方的电源线两头都连接在一起看作为1根导线,它的导线能力是不是相当于8平方的1根电源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根4平方的电源线两头都连接在一起看作为1根导线,它的导线能力是不是相当于8平方的1根电源线?
没有8平方的规格,但是用两根4平方的肯定要比1根10平方的载流量要大!

网友B:
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C:
这个这样理解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根4平方的电源线两头都连接在一起看作为1根导线,它的导线能力是不是相当于8平方的1根电源线?
没有8平方的规格,但是用两根4平方的肯定要比1根10平方的载流量要大!
我见过8平方的线,订制的。两条并联确实比10平方载流量大。

网友E:
啊。两条线并联肯定比一条通过的电流大

网友F:
是啊,2根散热更好

网友G:
为什么相同规格的多股软铜线比单股的导流量要高呢,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H:
应该是大些,,没注意过

网友I:
这个可以用!

网友J:
记得以前师傅说同平方线多根比单根好,发热也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相同规格的多股软铜线比单股的导流量要高呢,就是这个道理。
确实如此啊

网友L:
并线也要注意线的质量,要一样阻值才好

网友M:
电流肌肤效应

网友N:
应该是这个道理。

网友O:
原来如此,答案是肯定的啊

网友P:
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散热好,集肤效应

网友Q:
涡流小,所以比单个8平的大,可是外观难看

网友R: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S:
没算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根4平方的电源线两头都连接在一起看作为1根导线,它的导线能力是不是相当于8平方的1根电源线?
没有8平方的规格,但是用两根4平方的肯定要比1根10平方的载流量要大!
我见过8平方的线,订制的。两条并联确实比10平方载流量大。

楼主:
谢谢各位,进户线用6平方的觉得小一点,计划采用2根4平方的多股铜线并联接法。

网友T:
回复 网友D:
有8平方的,在一些进口设备上。国标没有。

网友U:
你这2跟线别一根很长一根很短就行

网友V:
国外线标:1.25;2.0;3.5;5.5;8.0;14;22;44;......

网友W:
引用 网友M:
电流肌肤效应
50HZ趋附效应一个忽略了吧

网友X:
1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Y:
电机大电流电缆的并联使用,是必须的,所以道理也很清楚。

网友Z:
楼主家里负荷那么大啊,用两根4平的?

网友AA:
赞同1楼的说法,碰到大电机的接线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  。

网友AB:
集肤效应不是?国标无8平方规格,10平方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