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一个保健品厂的三维搅拌罐的变频器坏了,是个15kw的松下的,然后坏了,我看6年多了,很脏,直接给换新的,家里没有现货了,找了个30kw的安川的顶上去干活,我着急走,还有别的地方要干,就是我发帖恒压供水的那家,就给接上去了,没细看, 结果刹车我没管,最后结果是安川竟然把电机带着刹车在那里运转,多大的劲啊,干一会冒烟了,我去别的地方干活了,我让电工找找线,把刹车给松开,于是就 手动开关给接通然后启动变频器了。
   第二天拿个易能的去了,15kw的,接上去,用的故障输出点做的刹车控制,变频器运行,继电器就吸合,变频器停止继电器就断开。我进去接的线 接错位置了,刹车的控制电源线应该接到大接触器的常开点,结果不是我拆的,我接到旁边的小继电器的常开点,启动后发现刹车慢半拍,过了一会进入机器肚子里看,发现继电器触点部位竟然融化了。后来拆线的电工告诉我应该接到哪个部位,我接到大接触器上才好了。变频器带的大罐里面的料1300斤,一头重,一头轻,17hz运行重头上升时候电流15a 下降的时候重力加速度 电流反而大到24a了。好像发电的状态,我问操作工了,他说松下的也这样,于是就没管了,到今天发的帖子 已近3天了,没给我电话,说明能正常运行,不会过流,过载,这个是不是接个制动电阻电流就不会增大了呢。

  厂家也二虎,把配电柜,放在整个机器的机肚子里了,进入修理都不好修理。不知道怎么想的。机器外观图没照,只好百度搜了个类似的图片。

楼主:
忘记说了,整个电机是6级的 970转的。矢量控制报警过载,vf控制没事,矢量控制我就静态自学习了一下,运转电流不大,就是下降那会报警过载。

网友A:
矢量控制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用的ABB没听过这菜单

楼主:
变频器不是有vf控制和矢量控制么。你百度一下,具体我也说不清,就知道低频大力矩。1hz手把不住。

网友B:
这种设备减速停车的时候应该离心力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不是有vf控制和矢量控制么。你百度一下,具体我也说不清,就知道低频大力矩。1hz手把不住。
因为我们用ABB的没这个菜单的,,

网友C:
abb的是直接转矩控制

楼主:
510的也是转矩控制吗。

网友D:
ABB的是D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