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三菱是否有带CanOpen的伺服,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A:
没有,步科,施耐德等

网友B:
加个通讯转换模块不就行了。想用哪种伺服都行。

网友C:
三菱的伺服有支持CC-LINK的。

网友D: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E:
三菱不支持CanOpen的通讯;

网友F(2016-01-16):
三菱好像不支持CANopen。
国产矩形PLC支持CANopen主从协议和CAN总线自由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