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清题目意思

楼主(2015-05-20):
有一台三级皮带运输机,分别由M1,M2,M3三台电动机拖动,启动时要求按10s的时间间隔,并接M1M2M3的顺序启动,停止时按15s的时间间隔,并按M3M2M1的顺序停止,皮带运输机的启动和停止分别由起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来控制。
要求:手动时按下手动启动按钮,做一次上述过程。
自动时按下自动按钮,能够重复循环上述过程。
就这道题,上述过程是指三台顺序启动吗,包括逆序停止不,自动时,三台电机都启动了,怎么循环,
莫非自动时,还要按停止按纽。

网友A:
不是M1、M2、M3间隔10秒顺序起动,待全部起动后,再从M3开始逆序间隔15秒逆序停止 吗?

网友B:
目的是一段时间内,皮带送料,启动停止,自动,手动,皮带上的物料可以走完。

网友C:
脑残的题目

网友D:
这不是顺序控制问题吗

网友E:
看这像是毕业设计的题目吧,顺控的东西还是比较好弄的吧

网友A:
逆停中继 M0.1
逆序停止 I0.1
自动启动 I0.2
急停 I0.3
电机五 Q0.4
电机四 Q0.3
电机三 Q0.2
电机二 Q0.1
电机一 Q0.0
正启中继 M0.0
启动 I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逆停中继 M0.1
逆序停止 I0.1
自动启动 I0.2
急停 I0.3
电机五 Q0.4
电机四 Q0.3
电机三 Q0.2
电机二 Q0.1
电机一 Q0.0
正启中继 M0.0
启动 I0.0
供参考 ,请指正 !

网友F:
题目描述,不是十分清楚;若不是考试题,则可按假设的要求先试。

网友G:
自动运行么,当然有循环条件,比如运行时间

网友H:
考试题,不是现实中的,
手动不循环,自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