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AL17

楼主(2015-05-20):
大家好,有谁修过三菱伺服运行报警AL17!求助!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
是电路板的故障,查驱动电路和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始报警AL24,检查驱动电路损坏修好了,居然报警AL17L .

网友C:
不是主板坏了,这个我修过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那是什么问题呀。望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继电器试试

楼主(2015-07-09):
回复 网友C:
谢谢,今天才看到,我换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这个驱动器型号是MR-J2S-40A的,换了继电器依然一起的就报警AL17

楼主:
回复 网友D:
??

网友E(2016-05-12):
楼主后来怎么修好了?求告诉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的报17?

网友D:
这个很好修的

网友F:
换7800了,A17电路故障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维修,找了几天了,能透露一下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对啊,找了几天原因了,你最后怎么修的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等下试试,谢谢啊!!!

网友G(2018-09-12):
引用 网友E:
我等下试试,谢谢啊!!!
请问17号故障好了吗

网友H(2020-09-20):
修过,换了2个33uf的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