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物料是细小颗粒,类似精盐。需要一个阀门控制它落下。只要能打开、关闭就可以了,开/关的速度要快,而且一关就要关紧,不能泄露。口径不要多大,有圆珠笔芯那么粗就可以。
请大家推荐,谢谢!

网友A:
电磁阀门一般控制液体或气体,可能要用电磁铁或气缸控制一个门。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用电磁阀控制气缸开关料门的,但是我们都是把产品都放完才关门所以没有门没关好的情况。如果你不是放完的话估计不能完全关闭。毕竟盐类的重量绑在哪里的。要不就在卸料门上方安装个旋转输送器。那样就没有问题了。关门时先停止输送器,后关门。就算有原料也不会很多,完全可以盖紧的。

网友C:
做个机构堵住出料口,机构的动作用电磁铁带动

网友D:
圆珠笔芯粗细的阀没见过
见过SMC的气动阀还不错!

网友E:
可以用伺服电机控制开闭,适用于颗粒及粉末物体

网友F:
普通的碟阀不可以吗?

网友G:
物料太细还是用分格轮 再加气动阀吧

网友H: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