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各位大神,我在用这个软件做仿真,需要做一个数码管显示器,我用数值显示能实现,但是这个数值显示不能旋转方向,只能正着,我想让它旋转90度,该怎么办呢?或者有其他显示数字的元件可以旋转的,求大神告知

网友A:
触摸屏逆转90度就可以了,其它的文字文本可以改方向的
好好的干嘛要倒着看?厂家也没想到你喜欢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