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0):
入题。CHF100A的 75KW的变频器 新机器用了2年多了  现在不定时跳过压  有时候一天跳一次 有时跳2次 有时候又不跳 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但是现在拉回来上电检测电压和实际电压一致,用吹风对主板加热也没见监视电压有什么特别变化,

网友A:
是什么样的过电压。OV1,OV2,OV3
.
去年我公司有一台CHF100A 55KW的跳UV欠电压,厂方来人修理,全部拆开检测,最后发现是散热风扇坏了,供你参考。

网友B:
确定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就不跳了?

网友C:
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的电阻阻值不稳定呀!我修过英威腾CHF100  5.5Kw,电压检测点在开关变压器边上,有个R76(43K)电阻能报好几个警呢!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