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索引寄存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5-20):
本意是想R53为ON时,输出YO, 就是DT10设为3时,I0=3, 可实际上图所示编程,防真行不通,显示语法错误
本人要实现的是
DT10设为4时,那么R54为ON时,输出Y0
DT10设为5时,那么R55为ON时,输出Y0
以此类推,上图语法错误,那么要怎样实现?要简洁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意是想R53为ON时,输出YO, 就是DT10设为3时,I0=3, 可实际上图所示编程,防真行不通,显示语法错误
本人要实现的是
DT10设为4时,那么R54为ON时,输出Y0
DT10设为5时,那么R55为ON时,输出Y0
以此类推,上图语法错误,那么要怎样实现?要简洁的方法
请将模拟的机型改为FP2SH,这才是支持触点变址的机型。
【方案】
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使用图尔克RFI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意是想R53为ON时,输出YO, 就是DT10设为3时,I0=3, 可实际上图所示编程,防真行不通,显示语法错误
本人要实现的是
DT10设为4时,那么R54为ON时,输出Y0
DT10设为5时,那么R55为ON时,输出Y0
以此类推,上图语法错误,那么要怎样实现?要简洁的方法
请将模拟的机型改为FP2SH,这才是支持触点变址的机型。
谢谢大神,像这种情况,三菱3U与3G的区别也是这样,问题是不能更换机型,PLC是FP-X C14T ,已经是固定的啦,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楼主:
问题是不能更换机型,PLC是FP-X C14T ,已经是固定的啦,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网友B(2015-12-10):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能更换机型,PLC是FP-X C14T ,已经是固定的啦,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窗口上方 工具=〉PLC机型转换
【方案】
智慧出行 |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 可助力打造无感通行收费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能更换机型,PLC是FP-X C14T ,已经是固定的啦,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窗口上方 工具=〉PLC机型转换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时间
【方案】
阿联酋阿布扎比市Sheikh Zayed隧道自动事件检测与交通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