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出口压力上不去

楼主(2015-05-20):
今天公司一台磁力泵运行时发现出口压力小于正常值
拆开泵体部分检查只是发现叶轮有少许的变形。目前还没有解决,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泵参数: 功率5.5KW 扬程25m 出口20A转40A的管 原来出口管道阀门开度50%时压力为2.3-2.6.
现在同样条件运行时压力只有1.2左右了。
附两张拆开的部件图:

楼主:
塑料的叶轮
看上去有点扁
不晓得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要更换那个磁芯叶轮了,那个配件有点贵

网友B:
没见过,没看懂,每个图有说明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带载测叶轮转速啊?

网友D:
换叶轮吧,磨损后转速达不到了。

网友E:
应该是轴磨损导致间隙增大导致泵内漏增大,想办法车一个轴套吧:材质一般是四氟乙烯

网友F:
没见过磁力泵,叶轮也是塑料的,什么都塑料的,公司太省了吧。

网友G:
看看管道式不通的啊 ,,电机电流这么样 ,
如果进水管堵了,,压力也起不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磁力泵,叶轮也是塑料的,什么都塑料的,公司太省了吧。
是耐腐蚀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是在怀疑叶轮有问题
看上去叶轮孔有点扁(变形),其他也没见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轴承是碳化硅的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管道内的液体是化学原料
腐蚀性的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塑料哦!
我们所有的原料管道都是SUS304+PTFE的内衬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管道没有堵
今日测试发现出口阀门开度50%时压力只有1.0电流6.2A
出口阀门全开时压力0.8电流6.5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幅图是泵体端盖加内衬
第二图是内磁缸加隔离套密封
第三图是叶轮
第四图是电机侧的外磁缸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管道没有堵
今日测试发现出口阀门开度50%时压力只有1.0电流6.2A
出口阀门全开时压力0.8电流6.5
 请问你电机功率多大,,平时工作时电流多少啊
 你还检查下进物料的管道吧 ,,应该是进物料的管子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机功率5.5KW
原来工作电流9A多一点
现在只有6A多一点
进出管道绝对没有堵(管道中走的是纯水)
而且进水前是一个大罐子--该罐子的最低位也比该磁力泵出口端要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5.5KW
原来工作电流9A多一点
现在只有6A多一点
进出管道绝对没有堵(管道中走的是纯水)
而且进水前是一个大罐子--该罐子的最低位也比该磁力泵出口端要高
不要说绝对了  ,我们有一个电磁流量计有天也是打不起来压,,里面走的是氨水,我去了,也是想不通,罐里的液位比泵高4米多啊,按说不可能堵啊 ,,又换了一个罐情况差不多,不过起来了一点压力,,最后把两个罐阀都打开,因为液位不一样,让他们流动了半小时才好了

网友E:
就算是纯水,内部也会有杂质产生!
但是出口位置应该是没有堵塞,进口位置就值得检查一下!

网友H(2015-09-09):
更换叶轮吧,或者看看电机磁头有没有问题,一般磁力泵压力低主要在磁力系统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拆开看了,叶轮基本还好轻微变形(厂商表示可以继续使用)
主要的是液体的密度变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