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我用了比例控制  和比例积分控制,分别应该设置什么参数啊,自己也设置了一下,但总感觉不踏实,不得劲,哪位大哥帮我详细的说一下啊,,应该有很多引脚是不需要设置参数的对吧。跪求。。

网友A:
按F1看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啊 。。。网上也找了很多。。但是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B:
如果项目不着急,耐心看看帮助,完全可以。。。其实也就那么几个引脚需要设置,P_SEL、I_SEL、D_SEL(不用微分的话设置为0就可以了)、SP、PV、LMN就可以了
另外,分别需要设置多少,就要看看你调什么了,先确定个大概的数,再慢慢调,参数不是一下子就确定的,需要反复试验调整。不过采用临界比例度法来确定参数,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很着急呢。麻烦您帮帮我。。周一就得完事。1,压力控制;采样,转换,PIW280为MD200。这个MD200就是直接可以进入FB41里面的PID了吧,比例控制。控制对象的执行器为阀门。需要设置几个参数啊。2,温度和流量控制;串级控制系统,也是将温度的采样值转换了MD204。直接进行PID控制,这是两个PID,温度是比例控制,流量是积分控制,。。哥,,帮帮忙。。

网友C:
创建时需要指定一个DB块 所以有所据都在DB块里 一般填个输入信号 和一个输出点 就可以了 其它都在DB块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今天估计没时间帮你了,如果可以的话,晚上或者明后天帮你试试,QQ站内信。。
你先自己试试,不要积分不要微分,只要比例,把过程值曲线调成等幅震荡。回头再帮你改参数。
这是个慢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