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电脑以前安装过该类编程软件但未成功,现在安装要卸载以前的版本,由于以前安装的软件没有成功导致卸载不了,系统注册表里有西门子的残留文件,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在不重装系统的条件下能顺利装上STEP_7_MicroWIN_V4.0呢?

网友A:
先清理一下注册表,然后把原来的安装文件夹删掉试试

网友B:
估计要重新安装系统才可以了

网友C:
网上方法很多,找度娘吧。至于结果需不需要换系统那就看你幸不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