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防电利器?有用吗?

楼主(2015-05-21):
刚装了几个热水器地线漏保都装好了。最近看见热水器触电多心里有点忐忑。就买了几个防电墙。装上。真的有用吗?大家讨论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

网友B:
这个原理是不是水电阻呀,利用水是由阻值的在这个东西里面多绕几圈使电阻变大如果有漏电的话,这个是作为限流电阻作用

网友C:
这个都还没听说过啊。

网友D:
即热式电热器安全的。我家已经用了近四年了。电源前端一定要装装漏保。

网友E:
图里那个玩意什么原理?

网友F:
国内自来水杂质还是较多,这个东西有用真不好说。

网友G:
什么原理,拆开便知。靠水的走的行程,来增大电阻,
。
热水器还是依靠漏电保护器以及其可靠的接地来保障生命安全吧。

网友H:
度娘了之后,终于真相大白了。请看图:
原始网页地址:
http://home.focus.cn/msgview/1739/218443389.html

网友H:
原理其实就是让水在里面不断的走圈圈,为什么要走圈圈呢?因为水路越长,电阻越大。
但是那一点点圈圈能有多大的电阻呢?能分压限流多少数值呢?没人敢测试的吧。

网友I:
不敢相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其实就是让水在里面不断的走圈圈,为什么要走圈圈呢?因为水路越长,电阻越大。
但是那一点点圈圈能有多大的电阻呢?能分压限流多少数值呢?没人敢测试的吧。
如此看来,防电墙的防电功能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网友J:
这个年代,说句不好听的,那是命。走大街上可能说没就没了。

网友K:
这能隔电,,你信吗 ,,反正我不信啊

网友L:
要相信科学

网友M:
这个:忽悠就能换来真金白银,谁不干呀

网友N:
如果真是这样的,应该不能防电吧

网友O:
这能隔电 ? 我了个去 ,谁能跟我科普一下?

网友P:
还是接地,用漏电保护器吧

网友Q:
安上还是必须的

网友R:
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S:
看起来没什么保障啊。

网友T:
加热管漏电,漏保坏了就能增加触电电阻,会有用的

网友U:
这个是不是骗人的?关键起作用的还是漏保吧

网友V:
还是买一台品牌热水器吧,定期检查接地线

网友W:
试一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X:
是隔电墙,是将漏电电压降低至安全电压。
“隔电墙”是一种简称,它确切的表述法应该是“水电阻衰减隔离法”。“隔电墙”(即水电阻衰减隔离法)就是利用了水本身所具有的电阻(如国标规定自来水在15℃时电阻率应大于1300Ω.cm),通过对电热水器内通水管材质的选择(绝缘材料),管径和距离的确定形成“隔电墙”。当电热水器通电工作时,加热内胆的水即使有电,也会在通过“隔电墙”时被水本身的电阻衰减掉而达到将电隔离的目的,使热水器进出水两端达到几乎为零的电压和0.02mA/kw以下的极微弱电流。
采用“隔电墙”技术不仅可以阻隔电热水器本身可能产生的漏电,也可以阻隔因地线带电或水管带电而对淋浴者带来的安全威胁。所以热水器采用“隔电墙”技术可以充分保证人的洗浴安全。

网友Y:
还没听说过,好用吗

网友Z:
漏保都不是百分百,这东西骗钱的,谁信谁上当。

网友AA:
材料很重要,别管他有用没用,别把有害物质随着开水喝肚肚里去就OK了。

网友AB:
没用的,买空气能的才安全。

网友AC:
确实有点不太相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