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各位大神,帮帮忙
我想用三菱PLC来控制4-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当压力值到达某个值时油泵就停止工作,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并控制。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还需不需要其他器件?

网友A:
你说的很简单,但实现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一句两句是给你讲不清楚的.

网友B:
呵呵;压力变送器是模拟信号输入到PLC内;

网友C:
PLC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假设压力变送器范围是0-1MPA,模块是FX2N-2AD(数字量范围是0-4000),那么当PLC读出比如是2000的数据,那么对应的压力值就是0.5MPA,如果你设定超过0.5MPA就停油泵那么只要大于2000就停机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压力变送器是模拟信号输入到PLC内;
     如上所述

网友E:
压力变送器不能控制,只能说压力变送器反馈数据控制前级动力系统以维持系统稳定在某一个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压力变送器不能控制,只能说压力变送器反馈数据控制前级动力系统以维持系统稳定在某一个值
说得很有道理哦哦

网友G:
楼主不但要购买型号参数规格正确的工控配件进行安装接线,还要使用电脑进行编制正确的程序才能让设备达到你所要求的效果。
如果是外行人士,建议破费资金请专业人士搞定。

网友H:
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还用PLC,,好有钱啊

 要我就用一个显示表就好了,,才200多元
 你太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