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报警

楼主(2015-05-21):
我这里有一台设备,不接任何负载的时间三相正常,接了负载W相就报警缺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检测这块有木有问题 电机接线

网友B:
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C:
该线虚接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检查线路的连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换报警仪啊

网友E:
接触器问题?线,报警检测?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G:
接上负载后测量电压是否正常,电压正常则是缺相保护期坏了,电压不正常就要查你的线路了。虚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楼主的这种情况,应该是虚接的可能性大。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I:
报警器及负载前端经过什么电器元件控制

网友J:
前级线路虚接可能性很大,带负载测量三相电压!

网友K:
是变频器还是普通的接触器还是其他的??
接触不好这个可能排除没有?
变频会不会是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L:
回复的意见比较一致,如7楼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