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需要怎么学习?有什么书推荐下。

网友A:
熟练掌握系统操作及机床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先看说明书吧!

网友C:
熟悉系统说明书和机床说明书后再来操作。以免出现紧急情况不知怎么应付。

网友D:
有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E: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看帖一定要留 下足迹,你和楼主都会得到经验

网友F(2015-08-25):
数控设备一般都有自动 手动 MDI  手轮等,其实不会很难的,先知道手动操作怎么回事,叫操作师傅带你半天你也会了,程序的话看懂机械图纸,数控走刀程序其实就是加工工艺过程,这个至少你要看懂图纸,知道怎么加工才能编程吧,即使试运行也是要编个简单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