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岛7.5KW变频器电源板故障

楼主(2015-05-21):
据说直接冒火,看这烧得挺严重的,初步测了整流逆变没问题,就是搞不懂充电继电器怎么会烧成这样。请教各位老师,维修的话,应该怎么逐步检修,更换,检测。

网友A:
启动电阻没有烧,继电器电压正常,继电器质量就有问题。

网友B:
质量问题,清理线路板,换继电器会有奇迹。

网友C:
这继电器都碳化了。

网友D:
继电器烧了,充电电阻正常,这个应该是继电器质量问题,这个比较好修,直接换继电器好,把碳化的部分处理好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有熔断也要看看,目测没有

网友E:
继电器触点才质有问题

网友F:
换继电器同时应查一下驱动电路和模块,控制板上的光耦(有一个好像崩开了)和熏黑的那几个件也关注一下。

网友G:
继电器,主控板上的光耦,充电电阻还是要查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H:
把受伤害的部件都更换了。检测各路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I:
主板有点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