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

楼主(2015-05-21):
我想知道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但我查伺服驱动手册,没有找到,师傅们告诉我下在哪里查到啊

网友A:
看你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多高分辨率 然后4倍频  比如分辨率是2500 那么就是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多高分辨率 然后4倍频  比如分辨率是2500 那么就是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那这个可以通过功能码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多高分辨率 然后4倍频  比如分辨率是2500 那么就是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
是看这里对吧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固定的 不能更改  你看的是伺服控制器反馈脉冲输出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