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平均值

楼主(2015-05-21):
压力传感器4-20mA信号给西门子EM235模拟量模块,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数值上下不连续波动,有时候跳动异常的大,现在想利用程序求平均值方法解决,有木有大师用过给我个s7-200程序 顺便说下调用方法   谢谢!!!

网友A:
需要中间变量,传值。。。。。比如:这个周期的值放在VD0,上个周期的值放在VD4,看看你是简单平均值(比较简单除以2)还是时间平均值(除以你的采样周期)。比如,MOVD VD0,VD4
                                              MOVD 新的采样值,VD0

网友B:
先从外部着手处理看是不是干扰吧   不然就算你平均了又能怎样,瞬间6000瞬间20000你平均了也没用

楼主:
很有道理,我也想过这事,可实在没法了,各种干扰都处理过了就是不行。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C:
这种情况最好是传感器自身来平均,一般都有一个滤波系数的。plc平均后误差可能很大

网友D:
是不是有干扰呀

网友E:
有干扰你求平均数后还是一样会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