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变频器驱动

楼主(2015-05-21):
求德力西变频器75千瓦驱动板 上面的稳压管稳压值多少?各位高手帮帮忙
板子正面图
背面图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18V
【方案】
红外热像仪确保Erdinger Weissbr?u的酒桶内全是小麦啤酒——误装其他物质绝难蒙混过关!

网友B:
不会全都坏了吧,拆一个好的测量下就知道了。
【方案】
ABB【产品操作指导专栏】ACSX80变频器PT100电阻的使用方法

网友C:
18V的TVS
【方案】
应对快递“春节模式”,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快递柜嵌入式硬件方案

楼主:
我测量了一下,电压是15.48V,会不会是15v的?

网友D:
是18v的,你的表电池该换了吧,拿个新的18v量下就知道了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产品,助力打造智慧互联工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18v的,你的表电池该换了吧,拿个新的18v量下就知道了
稳压管用什么表量的啊 ,,望指教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显著优化车用电机装配流程

网友F:
应该是18v。不会都坏的,除非模块每路都击穿了。
【方案】
CNC|总有一款适合你! 连接外部PLC方式大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24v直流电源串电阻测量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15V和18V都是可以的,具体看上面稳压管的型号,我记得惠丰就有两种稳压管。不过用18V没问题的
+5
【方案】
良好搭档

网友G(2015-07-30):
ZMM18
【方案】
图尔克低温容器的识别

网友H:
不用说就是18v的
【方案】
大咖讲堂 | 图尔克助力锂电池生产降本增效的工业自动化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