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ACS 150迷你变频器,面板的液晶屏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一体的,不是分开的。现在这个液晶屏坏了,打算买个换上,但是上面也没有写型号,大家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吗?拆开后是这样的,一体的,液晶屏焊接在主板上,主板带液晶屏倒是可以买到,但是挺贵的,不值当,打算单独买个液晶屏换上,拆下液晶屏后,上面也没有写型号,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定制专用的,你买不到。

网友B:
这个都是定制产品,你可以到*宝上搜搜看看有没有二手的。

网友C:
买个二手的吧

网友D:
呵呵;直接买整个面板吧;

网友E:
一看就是专用的。应该不是那么好买到的吧。只能看下二手的有不。

网友F:
  定制的,买不到

网友G:
里面有电路的感觉。

网友H:
直接更换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