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的运用

楼主(2015-05-21):
让某个输出点连续动作4次,且不影响别的动作,再进入下一步工序的话,这个计数器指令是使用CNT还是DCNT,

网友A:
应该都可以,方法问题

楼主:
大师   那这两个指令的编程该怎么编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   那这两个指令的编程该怎么编写呢
直接百度吧,更详细,打字很累的

网友C:
CNT就可以了,多看看指令,理解了再用吧,这是基础

网友D:
16位就行了  用不着32位的

网友E:
动作一次计数一次,计数设定值到,转下一步。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F:
是位数有区别吧

网友G:
CNT就可以了

楼主:
那我发上来的编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求指教

网友H:
边计数边复位?那肯定是不对的。
再说没有逻辑关系,很难控制其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