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师们的帮助

楼主(2015-05-21):
非标设备中没有限位开关,如何让电机控制的转盘到达某个固定位置的

网友A:
这个具本要看实物才好说,如果加个限位开关就行,这么简单的你就加一个了

网友B:
要给非标设备增加功能,增加限位开关,需要了解非标设备的原电气控制系统,还有原设备的运动结构和工艺流程,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呀。
楼主的非标设备转盘的使用什么类型的马达驱动的?原驱动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C:
信息量太少了,走固定的脉冲能实现不?

网友D:
普通电机还是步进  伺服电机呢?

网友E:
1你的电机是个什么样的电机?
2是用什么控制的呢?
3电机能不能带刹车呢?
4停止的精度有多高呢?

网友F(2015-12-14):
楼主你的电机是伺服的还是步进电机,还是普通的

网友D:
走时间或者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