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1):
GC4408W型号的触摸屏,安全权限会做,但是每个ID下对应的密码要能够在触摸屏上修改,方便客户变更!还没有思路,谁能给个思路!

网友A:
权限分级,不同权限的人进不同的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来了,比如1级,密码1 。2级,密码2.
        现在换人了 要把密码改成1234。。大人有计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比如1级,密码1 。2级,密码2.
        现在换人了 要把密码改成1234。。大人有计谋吗?
打开界面不是也可以用PLC的内存吗,如三菱的D0直接输入页面号就采开该界面,你可以在程序里编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GC4408W型号的触摸屏,安全权限会做,但是每个ID下对应的密码要能够在触摸屏上修改,方便客户变更!还没有思路,谁能给个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能留个QQ什么方便联系嘛?我这个型号GC4408W貌似没有密码设置这个按钮。手头还有一个GP4401WW的有密码设置,设置后模拟运行没反应,这个必须要接外部存储?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B:
软件版本升级到4.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在努力找4.0的版本,这个密码在线更改的功能和触摸屏型号没关系吧?我们用的是GC4401W的屏。

网友B:
GC4401W支持该功能

软件版本4.0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下载了,现在能用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中S7200的数据寄存器的VB是不是改成对应DB?明天接PLC试试。。

网友B:
S7-200中哪里DB块
你那是PLC类型没选,默认是S7-300/400